一片370主板不让显卡····

楼主(2013-01-24):
   是一片杂牌的370主板···威盛芯片组的··  能点亮··其他功能一切正常·· 就是不认PCI 显卡··  插其他PCI 声卡  网卡 都能认 ·· 自己有一片PCI 显卡·也点不亮··
  客服一定要用PCI显卡··   是个怪人···
会不会是设置的问题  请教中···

网友:
按你所说,主板插槽一般问题不大,换个pci显卡看看,对了,你说的379指的是370座子的板吗,如果是,看看你主板是不是支持这个显卡

网友A:
是不是 BIOS 里面关掉了?

网友:
换过PCI 显卡···就是370座的主板·  客户说以前能用这个显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 BIOS 里面关掉了?

设置过的  还是不行··关掉集显 开机 就一长两短··报警···

网友B:
478的都没人用了    还在用 370呀      看看哪有废品店  扔了算了

网友C:
我板子要是我真不修。没价值。

网友:
引用 网友B:
478的都没人用了    还在用 370呀      看看哪有废品店  扔了算了

这是餐厅用来点菜的机子····因为可以收高价··  所以就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板子要是我真不修。没价值。

这是餐厅用来点菜的机子····因为可以收高价··  所以就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