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hp4416显卡飞供电问题

楼主(2013-01-24):
手上就一片471结果还烧了!
谁知道HP 4416飞1.2v对机器有影响吗,在哪里飞?取cpu供电吗?还是在哪里取呢?

网友:
这种情况是供电电路有问题,直接飞线不知道能否正常工作!个人认为还是要把电路修好才行,不能直接飞线解决!

网友:
只有修好才能解决真正问题

网友:
如果直接飞1.2V,是必会加重1.2V电压负货,
因为显卡的功率本来就大,应该会导致1.2V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