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池使用技巧

楼主(2013-01-24):
其实,怎样用好笔记本电池电池,如何延长其使用时间和使用的寿命等问题,无疑是困扰在广大笔记本电脑用户心头的一个难题, 笔记本电脑电池的使用方法及技巧有多种,这需要我们在平时使用中多加学习和应用。

(一) 快速进入休眠状态

暂时不使用笔记本电脑时,为节约电池能量,我们可以通过设置电源管理方案,使系统在一段时间后进入休眠状态,但这或长或短都要等上几分钟,有没有办法使笔记本电脑系统马上进入休眠状态呢?

使笔记本电脑系统快速进入休眠状态的一个简便的方法,就是直接关闭显示屏。按下显示屏只是举手之劳,就可以使笔记本电脑马上进入休眠状态,有效地节约电池的能量。当需要再次使用的时候,只要打开显示屏,系统就会自动回到操作前的状态。

(二)屏幕节电方式

TFT屏幕是笔记本电脑中耗电最大的部件,为了在使用电池的时候减少它消耗的电能,笔记本电脑厂家各出奇谋,不过一般来说都是采用降低屏幕亮度,甚至是关闭屏幕的方法。

在部分笔记本电脑的电源管理设置中可以自定义屏幕的亮度,大多数笔记本电脑可以通过特定的快捷键调节屏幕的亮度,一般都有6~8级的亮度调节。

(三)进行节能设置

台式机使用的是交流电,大多数人对电脑的节能功能未必很重视,但对于需要用到电池来供电的笔记本电脑来说,节能功能的使用就应该受到重视了。电脑硬件如何设计得更节能,这不是用户要解决的问题。用户能做的是在电脑设置上有效地使用节能选项。

节能设置有两处需要用户进行调节:一是在电脑的BIOS设置程序中有关于节能方式的设置;最重要的是在操作系统中有许多节能设置和操作。微机系统在实际执行时,Windows系统中的节能设置应该优先于CMOS中的设置。

1. BIOS中的节能设置

在CMOS设置中,大都有一项“Power Savings”,其中可以选择“Maximum Battery Life”和“Maximum Performance”等多个选项。“Maximum Battery Life”是缺省的节能模式设置。笔记本电脑的节能模式有几种状态,如Idle Mode 空闲模式、Standby Mode待命(等待)模式、Suspend Mode悬挂(休眠)模式。笔记本电脑上的这些设置,之所以能够调节电能消耗,主要是在电脑进入节能状态后,适时地关闭一些不需使用的系统设备。如在等待状态时,关闭显示器和硬盘;进入休眠状态后,除了关闭显示器和硬盘外,还可以将内存中的内容保存到硬盘,整个电脑系统基本维系关闭状态,一旦激活或重新启动计算机,桌面将精确恢复到休眠前的状态。在CMOS中的节能设置,主要是设置由Idle Mode进入Standby Mode的 Standby Timeout的时间,设置由Standby Mode进入Suspend Mode的Suspend Timeout的时间。笔记本电脑使用Phoenix BIOS的居多。不同的BIOS节能设置可能有些不同,应该认真阅读屏幕提示。

2. Windows中的节能设置

对于一般用户来说,在Windows系统中进行节能管理可能操作更明了简单一些。Windows的帮助文件中,在“管理硬件和软件”条目下,有两项与笔记本电脑节能有关的内容:“管理能耗”和“使用便携机”中的“管理便携机上的电源”。在进行Windows节能设置前,应读一下这些内容。

在Windows的“控制面板”中,单击“电源管理”,就可以打开“电源管理属性”对话框。在 “电源管理属性”对话框中,应该将“电源使用方案”设置为“便携型/膝上型”,并合理安排“系统等待”、“关闭监示器”、“关闭硬盘”等选项。不同的电脑能操纵的选项会有一些差异,新出厂的电脑和最新的软件会多一些可操作的选项,详细的设置应该根据电脑本身的功能和Windows帮助文件来进行。

此外,如果你的笔记本电脑内置红外端口,不用的时候禁止它,也可以延长笔记本电脑电池的使用时间。

(四)报警设置

设置电池电量报警功能可以及时对用户给予提示以保存信息。方法是点击打开“控制面版”,双击“电源”选项,点“警报”菜单栏,“电池不足警报”栏Windows 98默认为10%,“电池严重短缺警报”栏Windows 98默认为3%,可根据需要进行适当的修改。点击两者的[警报响应]按钮,把“声音警报”和“显示消息”都选中,“电力水平”可不选。这样当电池用到报警界限时,会自动跳出一个警告窗口,并且蜂鸣器发出报警声,以提示使用者及时保存信息。最后点击[确定]按钮退出电源管理设定。

(五)开启节能功能

在“延长笔记本电池的使用时间技术”一段中我们已介绍过,节能功能是一项CPU使用的技术,它可以让会让笔记本电脑的性能发挥与其电池使用时间之间达到最佳的平衡。

大多数新型号的笔记本电脑在BIOS中都对CPU的节能技术给予了支持,默认状态下是开启的,如果没有开启只要进入BIOS将支持选项打开就OK了。

(六)使用第三方软件监测电池的使用状态

除了Windows内置的电源管理功能外,还有不少工具程序可监测电池的使用状态,例如 鲁大师软件。 关于鲁大师软件监测笔记本电池使用情况的详细介绍请参考:如何监测笔记本电池的使用情况

(七)故意用光电池

定期用光电池,以确保进行完全充电。若需要完全用光电池中的电能,具体做法是:在Power Management对话框中,选择Battery Drain这种特定电源模式,将其所有的三个Running on Batteries选项均设置为Never,这样笔记本是电脑就会持续运行。选择该模式,然后进入Alarms选项卡,取消对Low Battery和Critical Battery警告复选框的选中标记(这样,当电池电力不足时,机器不会进入暂停状态)。接下来,让计算机运行大量占用CPU时间的任务,例如电脑自动运行一些计算复杂的3D演示程序,这样很快就能用完电池中剩余的电能,当然进行这些处置时别忘了要拔掉交流电插头。

(八)笔记本电池的首次激活

大多数笔记本电脑厂商在产品出厂之时都表示,新买的笔记本电脑应在充分放电的情况下,反复三次对电池进行完全充/放电,充电时间最好超过14小时。也就是这么一句话,使广大笔记本电脑用户产生了错误的观点。

实际上,笔记本电脑在出厂之前都会对产品内的电池进行激活,为了避免自然损耗影响电池效能,才会带有少量电能。由于笔记本电池在完成一次完全充电后就会自动停止工作,根本没有必要把充电时间保持到12小时。总的来说,新买的笔记本电脑只需按照正常充/放电方式进行激活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