猪公一出 必属精品 神舟承运F340T 2处经典故障示波器秒杀

楼主(2013-01-24):
   机器型号:神舟承运F340T (垃圾本)。

    故障一:上电无显 电流0.98跳至0.55并闪烁
   拆机裸板商店故障一样。经测量主板其他供电都完全正常,除了CPU供电。见图片。

    可以明显看出CPU供电产生的瞬间电压冲的比较高。这个板子做工比较差,供电多采用台式机主板上常用的大电容。这种电容容易出问题,于是果断换掉CPU供电的2个820/2.5的电容,上电测试cpu电压很平滑的出来了,电流停在1.00A处不动。

   此为故障二:

   电流上到1.00了,CPU基本上可以认为是过了
   下面按照正常思路进行检修,首先换内存(注意神舟的这款机器只能上667的内存)故障一样。
   上假负载测量CPU PG已经出来了,基本上判断南桥北桥没太大问题。
   上内存负载测量内存与北桥通讯数据地址线完全正常。测量内存各个供电正常。内存时钟正常(注意此款机器内存有单独的时钟)
    现在基本上跳过内存这部分了,开始查系统时钟。经测量。系统主时钟芯片。工作不正常。没有发出时钟信号。测量供电,en等都正常。果断打算换掉之。结果找了半天也没找到。于是想着加焊下看看吧,没想到尽然好了,电流呼呼的上去。跳变正常。测量内存波形呼呼的出来了。见图

   感觉时钟芯片虚的并不多,算是意外收获吧。希望可以给新手参考,少走弯路。欢迎老鸟拍砖。

补充内容 (2013-1-28 10:36):
编辑超时了,没法说明了

示波器使用的挺老练的嘛,我都是万用表搞不定的才动大家伙
有利器就是不一样,事半功倍呀!

网友:
占个沙发先,等下慢慢看,示波器还不会用,不懂

网友(点评):
回复内容过于简单,小心被当灌水处理!

网友:
学以致用,

网友:
学习了,正在练习示波器

网友A:
系统时钟都没有哪里来的复位,你这不是扯淡吗?

网友:
请教楼主第二幅第三幅分别是什么信号的波形?

网友:
楼主写的有错别字,不过示泼器不错,不知道要多少钱

网友:
图不知道怎么按顺序插,都是乱插的状态。时间也很紧张,大家凑活着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系统时钟都没有哪里来的复位,你这不是扯淡吗?

楼主笔误,不必扣分~已撤销。

网友B:
此主板精英造,精英出品必属垃圾。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此主板精英造,精英出品必属垃圾。

同意,不过人家便宜,有性价比!

网友:
精品也太简单了吧,有点说不通啊

网友:
感觉你电容也没换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系统时钟都没有哪里来的复位,你这不是扯淡吗?

感谢理解啊,发现做维修以来,笔误和错别字尤其的多。

网友:
好像没法编辑了,图有点乱,还没命名。

网友:
楼主。小弟手上刚好有一台一样型号的。开始有时有显示,现在点不亮了。通电一会,电源灯闪一下,又继续。一直这样。只能拨电,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C:
楼主你的示波器在哪里买的,多少钱呀?可否发个地址来,我也想买台,谢谢!

网友:
维修思路挺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的示波器在哪里买的,多少钱呀?可否发个地址来,我也想买台,谢谢!

在基地淘宝深圳店买的。编程器和示波器一起定的。示波器是安泰信ADS 1102CAL 。挺好用的。

网友(点评):
楼主的示波器多少M的? 价位是多少?

网友:
你详细说名下,电流变化情况,测量下主板供电时否正常。CPU复位有没有。bios有没有寻址的波形。按部就班的查

网友:
文笔不理想,不是很精彩,技术很厉害,我要加油,加油,再加油,再加油!!!!!

网友:
楼主修板有思路,羡慕,我就是经常判断不出问题的症结所在!

网友:
楼主 系统时钟都不正常 CPU .内存 怎么会过 没有时钟 怎么会有复位 。没有复位 CPU 内存怎么会过。LZ 时序有点乱

网友:
很有参考价值,起码知道大电容容易坏

网友:
感觉这机器还是要返修。虚焊的概率几乎为零,芯片本身不良倒是有可能的

网友:
饼哥 膜拜的人 那已然不在维修界天地之间   混宇宙的吧!

网友:
时钟都没有,应该是无复位检修吧。

网友:
真羡慕你们会用示波器啊 我学习去错地方了 示波器连讲都不讲

网友:
电容是滤波不了吗

网友:
时钟芯片虚焊!懂得了!

网友:
请楼主解释一下图中几个波形。

网友:
时钟问题哈,这本子反复重启我遇到N个了,没有干好过

网友:
稳不稳定?多试一下

网友:
          确实没看懂LZ发那几幅图到底是什么波形。也没个解释。希望LZ能恢复下,你这几幅图,每个波形分别是什么电压或则信号的波形。是好的波形还是坏的波形。

网友:
神州遇到台加焊时钟,用几天就坏的,换了就OK了

网友:
因为你的图没有对应关系,没给完十分

网友:
我也要用大波波修本本,有大波波不会用

网友:
笔记本上台式的大电容还真没见过

网友:
示波器修机还不是怎么懂,论坛要多出些这样的帖子呀

网友:
你这个安泰信的示波器用的怎么样。我准备入手个示波器呢

网友:
哎呀哎呀。。。猪公的“抓BO龙爪手”果然厉害。 在这学习了。 希望猪公以后多出点这样的好帖子供我们学习

网友:
还从来没有用过示波器。

网友:
楼主和我一样的示波器,可惜我放在哪当展览了。用不来。

网友:
我的示波器跟你的是一样的。但是我不会用,放在那里,我心里无法,我也是在基地买的

网友:
这个机器修到过几个,基本都是管子和北桥问题,楼主说的故障暂时没遇到!

网友:
我用的也是这款示波器,老实说,到现在还不大会用,比如你说的CPU电压触发的时候冲击大,这个触发电压就不会测,而且这示波器毛刺太多了,有时候真不知道是自己使用的问题还是这波的问题还是电路本身有故障。我测过一个主板12。318晶振,就是一脚有波一脚没波的,但这主板却是正常的。换了好几片正常板都是这个样子。

网友:
楼主维修几年啦!经验很明朗

网友:
这个板子有个待机电流0.18的通病。。。CPU电容倒是第一次听说。。。学习了。。嘿嘿

网友:
明基的S41,时钟也容易虚焊,通常是在做完显卡之后

网友:
楼主很牛叉啊,我一般遇见这样的机子都比较头疼

网友:
不是吧,楼主的时序也太笼统了吧

网友:
崇拜楼主,就是那几张图没看明白

网友:
学习了,,
我这示波器沉睡好久了,变成装饰品了,

网友:
楼主 过后这个机子要是返修,你一定得再来说一下哦。

网友:
楼主这么就知道CPU供电。的电容有问题

网友:
叙说,没看太明白!但还是懂了几点:电容越大越容易坏同时也意味着机子不好;主板上很多的芯片都比较容易虚汗,不要轻易的换掉,也许加焊一下就好了;内存的时钟不一定是NB或CPU发出的;不管修什么机子没波波难修……哎……暂时就看懂这些……还有这款机子内存只支持667的内存……

网友:
好像有点难弄清楚,时钟完全没有似乎不是这种现象,难道是产生了但频率不对?

网友:
示波器还不怎么会用    谁用教程的发个呀

网友:
还从来没有用过示波器

网友:
可否发个地址来,我也想买台

网友:
这款机自是垃圾中的战斗机

网友:
安泰信的波有点不靠谱

网友:
时钟芯片温度也不高啊 怎么会虚?奇怪

网友:
晶振通过加焊可以修复吗?

网友:
主要是时间问题啊。每天修到很晚,就直接想休息了,没时间啊。

网友:
楼主讲得很好~  不过楼主的名字为什么叫猪公??表示不了解~
   还有我在论坛上都看不到图片~  是我机子的问题?

网友:
光有利器还不够,主要还得理论和实践经验。

网友:
正在练习示波器,先谢了

网友:
有神兵利器,维修就事半功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