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360笔记本摔后无法开机

楼主(2013-01-24):
本人是初学维修笔记本,刚遇到一只联想Z360的笔记本,摔后无法开机。查到南桥旁边的一个晶振Y7没有起振,不懂是什么作用,跟无法开机有没有关系。忘高手指点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
当然有关系啦,触发的条件就是南桥晶振起震,RTC电路供电正常,触发排针有高低高跳变。BIOS参与触发的要确定BIOS文件是不是损坏。兄弟你还要多加学习啊。

网友:
不好意思,可能是我没有写清楚。故障是主板可以触发,电流上升到1.3A,但是无显示,诊断卡BIOS卡在代码16上。BIOS重新刷了官方文件,卡的代码不变。希望您能指导一下。

网友A:
电流有没有跳变,诊断卡有没有跳变。测量各大电感的电压都出来了吗

网友:
晶振很少坏,先查晶振两脚压差,如无,测待机3V,5V是否正常。楼主写的不是很详细,建议楼主先从头查起,插上可调电源,看待机电流,一步一步往下找。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流有没有跳变,诊断卡有没有跳变。测量各大电感的电压都出来了吗

触发后电流上升到1.3A,诊断卡BIOS代码跳55,14,15,16后停在16.各大电感电压都有。

网友:
摔过的机器很麻烦,等机条件都有没,桥内部掉点的可能性大

网友:
同意楼上的。摔过机子建议楼主换板、不要在这上面耗时间

网友:
估计是南桥里面掉点了  加焊一下试试

网友:
晶振没有起振  当然和开不了机有一定关系咯

网友:
那东西是 pch 收到 sysok 后 才会 让 基频时钟起振。以便发出各大芯片的 时钟。

网友:
个人认为可能桥内部掉点了。

网友:
我接修了好几台摔过的笔记本,还在维修当中……

网友:
加焊显卡试一下啊  不行看看是不是甩掉点了

网友B:
这个主板Y7是不工作的,因为HM55芯片的主板都会有单独的时钟芯片提供系统需要的各种时钟频率。
是上下槽都为16吗?
代码为16,一般为内存已被识别,但自检不过。
内存槽数据脚或地址脚不通,对应信号的CPU座空焊都会跑16。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主板Y7是不工作的,因为HM55芯片的主板都会有单独的时钟芯片提供系统需要的各种时钟频率。
是上下槽都 ...

谢谢您的指点,不过桥已经被干坏了。呵呵

网友C:
硬盘换过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硬盘换过吗?

联想的触发无显示好像没硬盘没关系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联想的触发无显示好像没硬盘没关系的吧

我知道硬盘坏了会卡LOGO,不知道会不会导致无显示。机器摔的话硬盘很容易坏的,你可以换个排除下{:soso__5663373028670280397_3:}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