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请转正,求教

楼主(2013-01-24):
本人使用清华同方K420A的
笔记本
,最近加装了一个固态硬盘,由于早期的主板没有开启AHCI的选项,所以想通过升级BIOS来找到这个选项,不知道可行否。求教
笔记本

网友:
你可以到官方下载最新版本的bios文件,在dos下更新一下,更新成功应该就可以了。。一般官方不对bios更新内容做过多的解释,值得一试。。

网友:
小心为妙 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