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A100 , 开机LOGO正常亮,LOGO之后暗屏~求救啊!

楼主(2013-01-24):
今天接到客户一台:东芝A100,客户说:亮一下就不亮了。当时我还以为是掉电呢!然后插上可调电源进行检测。才发现不是掉电,开机LOGO的时候 一起正常,过了LOGO 屏幕立刻暗屏。外接一起正常!然后果断拆开上半部,然后外接供电点亮灯管。测得灯管无任何问题,而且外接供电灯管, 进系统 使用一切正常!然后就开始测高压,发现开机的一瞬间电流出来了,过了LOGO 界面,  立刻暗屏。 然后开始检查排线。排线无任何问题!看来不是上半部的问题了,拆开裸机,发现是集成显卡的,真的被他弄晕了。不知道如何下手。  哪位朋友修过这样的病例,谢谢分享经验啊,更希望大师们能给小弟点建议!谢谢!

网友:
求助啊!求助啊!
求助啊!

网友:
查下背光的开启信号有没有,背光开启是EC控制发出

网友:
这现象以前修过,是EC损坏。

网友:
应该好修啊,暗的时候量下高压有没有供电和开启信号 啊,还有可能是灯管问题

网友:
楼主改个高压不就行了。

该高压

网友:
估计是灯管或高压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