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PE系统蓝屏的原因是什么?

楼主(2013-01-24):
进入PE系统蓝屏的原因是什么?
在进入PE的时候部分用户的电脑会出现蓝屏,为此有以下三种方法来进行解决。
方法1:如果出现的是C000007B提示硬件错误,这时候应该是你的硬盘连接用的接口跟兼容模式有一定的关系,到这里你需要进入BIOS进行设置模式就可以解决问题了,需要改为sata模式。
方法2:系统在启动的时候无法访问到分区或者启动卷,这种情况大多数都是出现在你更换主板之后第一次启动时,问题是新的主板跟以前的主板IDE控制器使用的芯片是不同造成的,甚至有时候是病毒对硬盘的损害造成引起的。解决方案,用系统安装光盘来启动你的电脑,进行修复安装就可以解决,对于假设有病毒的可能性,则需要用到DOS版的杀毒工具来进行杀毒。如果不是病毒的问题,问题在硬盘身上,那就需要安装到别的电脑上,然后再用chkdsk /r  进行检查 并且需要修复磁盘错误。
方法3:这个是比较权威的解决方法,也是微软他自身软件官网上的。首先需要检查你的电脑系统安装盘是否正常跟干净,不要含有其他的工具与软件。假如你有2个光驱,那么可以用别的试试看,测试下是否光驱的问题导致你安装不成功。假如你已经按照上面的这些步骤测试过了,还是无法把目前的问题解决好,那么你就需要更换你的光驱了。
但现在装系统不一定要光驱,可以试试我们本网站上的 万能pe 工具来进行重装。

本文来自U盘装系统:wannengpe.com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主分享,学到知识了。。

网友:
讲得很全面,也很专业对我们新手也很有帮助

网友:
如果不是软件问题的话,一般是主板上的南桥问题

网友:
说的很具体 很专业

网友:
虽然知道了些,但还是谢谢

网友:
或者是不兼容,多换几个光盘或优盘怎么样?

网友:
我都是用dos安装

网友:
讲得很全面,也很专业对我们新手也很有帮助
学习了。

网友:
内存问题,也会有这种现象

网友: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网友:
则需要用到DOS版的杀毒工具来进行杀毒。

这种DOS版的杀毒工具哪里有?

网友:
那要看是什么情况,蓝屏的原因很多。

网友:
如果是硬盘接口问题 也能进pe的啊 就是进去没硬盘了 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