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KC显示器无显示

楼主(2013-01-24):
今天接到一台显示器,客廖说不通电,于是拆开显示器,用镊子短接了一下开关,故障依旧。于是用万用表,量了一下没输出,300V的大电容有电,量了输出部分的二极管没短路,开关管没短路,高压部分的电容没短路,就换了pwm蕊片sg6841,哇,输出部分终于12V,5V的输出了,于是接上驱动板,屏,灯管线,指示灯亮了,灯在闪,可是还是没图像,于是拔掉屏线灯没闪了,这不就是电源板带不起负载的故障,于是直接用可调电源拉了5v给驱动供电,插上屏线,灯管外接,终于点亮,终于确定是电源板的问题,于是换掉电源板所有的电容,故障依旧,现在不知道怎么搞了,是不是换通用的电源板了

网友:
这显示器高压部分坏的居多   你电源灯闪 是不是高压短路了  断开看看   高压芯片 4606  看看是不是坏了

网友:
不是说了吗 有5v 12V的输出了吗》如果高压短路,高压部分的那个电容也短路,我断开高压不审不行

网友A:
在12V这里接一个小灯泡.摩托车的那种.看灯泡亮不亮得正常?当然你要断开高压条部分.确定电源板带不带得起负载

网友:
加个高压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12V这里接一个小灯泡.摩托车的那种.看灯泡亮不亮得正常?当然你要断开高压条部分.确定电源板带不带得起负载 ...

是电源带不起负载,5V变成3.3V了

网友:
换下反馈的原件,431试试

网友:
已解决,换了光藕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