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XP下将使用Android 4.0系统的智能手机当做U盘使用

楼主(2013-01-24):
前期入手一使用Android 4.0的智能机欧盛W7 Turbo,接上电脑后,在XP下不能直接当做U盘使用,找了个教程,按其方法操作,可行。整理了一下,发帖共享!
整理完后的教程:
接上电脑后,安装Android 4.0的驱动即可(driver_for_android-4.0);将驱动放置在磁盘下,可自行选择存放位置(以下示例为E盘)。前提:电脑上的Windows MediaPlayer至少为11版本。
1、手机连上电脑后,在设备管理器的里面会显示“其他设备”--“MTP”;

2、鼠标右击“MTP”,选择“更新驱动程序”,选择“从列表或指定位置安装”;

3、选择“在这些位置上搜索最佳驱动程序”,浏览--选择驱动路径;驱动分为 windows7、windows8和xp-Vista,根据自己的电脑系统选择对应的驱动程序;

4、选择驱动后,即可完成安装;

5、完成上述步骤后即可在电脑识别到手机U盘;此时在“我的电脑”查看,即可找到U盘目录;

打开此设备即可打开手机SD卡文件。

另外:有部分电脑在更新MTP驱动的时候会显示无法安装,这时需要操作以下步骤:
1、找到 C:\WINDOWS\inf;
2、搜索wpdmtp.inf;

3、点开wpdmtp.inf文件,找到如下行:

4、在这两行后面各添加如下文件:

添加后,如下所示:

5、保存此文件; 完成以上添加后,连接手机,重新更新驱动即可。
注意:若使用此功能,需要先选择USB调试:
1、下拉通知栏--USB调试
2、系统设置--开发人员选项--USB调试
实际操作:
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不是很顺利,一是犯了一个不该犯的小错误,开始调试的时候,使用的是前置USB接口,造成供电不足,不能正常安装使用,在此推荐在台式机首次使用USB设备时,一定要使用机箱后置USB接口;二是驱动不全,造成部分硬件驱动无法正常安装,后来找到驱动后重新安装的。
我的电脑在更新MTP驱动的时候显示无法安装,一直提示MTP无法识别,采用的修改wpdmtp.inf文件的方法:
安装完毕后,打开“我的电脑”查看,可看到多了个msm7627a的设备,我这里还多出2个设备,一个是“CD 驱动器”,一个是“数字照相机”;

打开此设备即可打开手机SD卡

但是“设备管理器”还有个“其他设备”-“USB Device”(有时显示是“Android”)

这个就是ADB设备,找到驱动后,就可正常安装。

全部驱动安装完毕。
附:修改后的wpdmtp.inf文件

网友:
现在很多的新版Android 4.0系统的智能手机,在在XP下,可直接联机当做U盘使用了!以上只是提供一个思路,仅供参考!

网友:
现在很多手机无需驱动即可作U盘用

网友:
有什么做用呢

网友A:
我的三星n7100就不行  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三星n7100就不行  不知道为什么

可以咨询一下售后!

网友B:
实在是太长了,没看明白,没用过安桌4.0的手机,U盘有很多,不知道这个有什么用。。把手机当U盘用,脑代要多大啊?还要带根数据线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实在是太长了,没看明白,没用过安桌4.0的手机,U盘有很多,不知道这个有什么用。。把手机当U盘用 ...

简单点说,就是方便往手机里拷东西!

网友:
很强大啊,手机现在功能够强

网友:
学习了,是方便很多

网友:
这个帖子有用,必须收藏。方便多了

网友:
学习了,不过还是用手机助手更快,现在无线连接,二维码扫描什么的,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