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5O通电不显示

楼主(2013-01-24):
一台G450的机子 不要内存 跑 0.96   装上内存跑1.20 ,显卡拆出来集过锡球了,bios写过了就是在哪里不动,我是菜鸟,搞了一天了 我不知道怎么修了,要请大侠们指教了,感觉是显卡有问题

网友:
G450垃圾板 显卡不好做 有条件的话可以考虑换个全新桥

网友:
这个板子从不加焊植株,直接换新的,不解释。。。。。。。。。

网友:
楼主最好打下波形。不能凭感觉。

网友:
示波器 不会用电压都正常的

网友:
这个我一般换全新的显卡

网友:
这个usb口也会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