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PP05L进不了系统

楼主(2013-01-24):
DELL PP05L开机进不了系统,接机时是所有USB接口不能用,拆机后就进不了系统了(拆机时拔了主板电池的)。在WINDOWS界面滚动四次后就停止不动。用安装版的重装系统也是到了WINDOWS界面不动。加焊南桥就亮机了,就重新做南桥,能开机就是进不了系统。还更新了BIOS也不行。光盘PE也是一样现象。请大家帮我分析一下,是那些地方有可能出问题?

网友:
查内存控制

网友:
进不了 PE  一般为 内存  或硬盘     卡死logo为南桥

网友:
我现在有一台进水机修好了亮了装起不能进系统PE也进不了正愁呢!!!又要拆机

网友:
usb不好使你补焊能好使呀! 换南桥吧,测试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