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河田电源不开机

楼主(2013-01-24):
今天没事整理下废料,翻出来个金河田的电源,通电试了下无输出,拆开发现保险管已烧坏,随即检查主电源,,经测量发现310v滤波电容出来接了个uf5408的整流二极管发现已经短路了,马上从废板子上面拆了个一样的管子栽上去了,然后保险那里接灯泡,准备通电测试下,用表量绿线和紫线都有5v,以为搞定了,然后用镊子把绿线接地,风扇马上转了,量个个输出电压,都正常
     没想到就在高兴的时候电源风扇突然停了,输出电压也没得了,以为是镊子没插好,又重新短接了次,结果还是同先前一样,运行个10来秒就停止输出了,现在就拿他没得法了,没得思路得,小弟修电源还在学习阶段,有撒子表达不专业的地方还请见谅,麻烦各位大侠指点迷津
如下图:

网友:
看来像是保护了。。。

网友:
电源一般就不修了吧,几十块钱一个没什么维修价值。新手练练手还行。

网友:
应该是7500芯片的,查查线路

网友A:
现在待机有5V吗??

网友B:
由散热片看不是正宗的金河田,测有待机+5VSB电压后再测494 12脚是否有电压,如两处有电压,肯定是输出保护。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待机有5V吗??

芯片用的是wt7525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由散热片看不是正宗的金河田,测有待机+5VSB电压后再测494 12脚是否有电压,如两处有电压,肯定是输出保护。 ...

没得494哦,用的是wt7525没囊过见过

网友:
金河田,传奇,劲霸,牌子很响亮!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由散热片看不是正宗的金河田,测有待机+5VSB电压后再测494 12脚是否有电压,如两处有电压,肯定是输出保护。 ...

这个不能肯定吧,我的S400貌似就是这样的,我的电源是07年从可靠的经销商处进的货(两个一样的),这个S500的值得一修,新的不少钱的。

网友:
7525是494和339的结合体。。百度一下就知道了。。10秒左右就停,可以肯定是负载不行,个人认为检查后级输出是必须的,电感,电容等。。

网友:
有些电源无负载或负载小时会自动进入保护状态,所以一定要接上一定的负载再试。

网友:
我的一个电源好象也是这样的,只不过风扇转2秒钟就停,空载电压都正常,原因是接主板测+5VSB电压太低,仅3.93V,其滤波电容貌似鼓包,有空准备修呢,建议你也试试看。

补充内容 (2013-1-27 10:58):
我的这个电源巳经修好了,果然是辅助电源的这个滤波电容坏了。

网友:
没修过电源 坛里写的给保险接个灯泡 这个是什么原理?

网友:
保险接个灯泡,免得炸到你啊

网友:
接在负载上试试

网友:
我也正好在修这个型号金河田S500:
保险管断——已经换好;
5408短路——已经换上好的;
大电容稍微有点鼓了——已换,同时换了分压电阻。
现在有300V,有5VSB,待机正常,但是短接黑绿风扇不动,还没修好。

网友:
找到了这个电源的电路图,传上来,一起研究研究。

网友:
我也有一个在修啊   慢慢来不着急

网友:
所以一修机的时候就要跟顾客讲清楚,你的机呢有这种毛病的话,也就是可能后来的元件也会损坏的

网友:
电源的保险用一个白炽灯泡代替,如果有短路,灯泡会长亮。而且因为灯泡的阻值很大能起到限流作用,防止电流过大烧掉后级的电路。如果灯泡不亮说明没电流经过,电路不起振。还有其它的亮灭方式代表着不同的故障,可以帮助快速的判断初步的故障问题。

网友:
我也是修一个这样的,觉得可能是保护了?期待你的结论

网友:
5V副电源有没有呢,然后看控制芯片和开关管好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