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500UPS 有输出 无输入求解决方法!!!!

楼主(2013-01-24):
自用一枚 ups 歇菜了 接 220v 开机绿灯长亮 接负载能工作,断掉市电 无输出直接关机
拆开 测量 一个12v电池 电压只有 9v左右,怀疑很久没有蓄电,或者电池坏了,掏60大洋买一枚
新电池 接上不接市电 开机 有电压输出 接负载能工作 以为是电池问题 就盖上棺材盖了 得意了下
谁知道悲剧马上来了 用了几天 原有电池蓄电用掉了 就歇菜了 怀疑没有输入电压 、给电池充电
求版主 大师 高手 中手 等人才解决方法。在线等

网友:
查一下转换继电器是否动作,

网友:
查一下充电电路,如lm317,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