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显示器 白屏 急!

楼主(2013-01-24):
   今天一个客户拿来了一个返修的长城显示器 , 刚开始通上电,一闪即灭,能看到“无信号”显示。拆开机一看原来上次换了一个通用驱动板,再次通电一下,开启“12”V吓我一跳,怎么可能呢,再测了一下驱动板上的一个12V转5V的一个芯片坏了,取下来换了之后,开启正常5V,但屏幕雪白,怎么回是刚才还能看到有显示呢,测了一下屏供电5V正常,高压板也换了一个,故障依旧,将这一套换个屏点了一下也是白屏,只好订了一块驱动板,现在还没到货,应该是驱动板的事么? 但是供电开启都有啊

网友:
看屏上保险烧了没 然后看屏电压升起来没

网友:
是不是12v送到屏上把屏保险烧了。

网友:
相关的测试都还没有做,,,

网友:
   昨天修起来了, 是屏板上的一个小六脚芯片坏了,但是郁闷的是我第一次开机,闪的过程中还能看到“无信号”显示,为什么拆开之后就白屏了呢,这坏的也太快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