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捷SY-N8M-RL怪毛病

楼主(2013-01-24):
一块梅捷 SY-N8M-RL 主板    插上硬盘重启之后就不跑吗十秒断电  ,必须清下COMS 才能点亮 不插硬盘 不出这个问题 桥干过了, BIOS刷了好几个了  各路供电都对 求助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
断电后  自动加电 然后十秒又断如此反复 每次重启都这样

网友:
可能还是桥的问题。CPU换了没有?

网友:
南桥的问题多一些,我有一块凄惨红的也跟你一样,南桥问题

网友:
南桥的问题多哎!你清空COMS是让南桥内部的COMS随机存孰器还原。

网友:
单桥板 桥做过了

网友:
AMD的CPU我就不说它有多垃圾了。

网友:
这种板子没I/O的 10有8 9 是桥不行了

网友:
解决好了没有 我也学习了

网友:
愚见可以看看是不是CPU座的问题

网友:
换个 CPU好了 谢谢各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