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PIN&24PIN_ATX接口对比分布图

楼主(2013-01-24):
20PIN&24PIN_ATX接口对比分布图
初发主题帖,大家将就看一下,有错误请指出,谢谢!!

网友:
不对头,只有11 12  23  24不一样其它一样的。

网友:
如果功率足够 20PIN电源带24主板无任何问题?

网友A:
24pin多出的4路是给哪里供电的?

网友:
没错,24PIN只有下面的4个针(11,12,23,24)是多出的,其他20针和20PIN的接头分布是一样的,书上也是这么写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24pin多出的4路是给哪里供电的?

多出的11,12,23,24脚貌似是给显卡提供辅助供电的,如果是集成显卡,这几个脚基本用不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多出的11,12,23,24脚貌似是给显卡提供辅助供电的,如果是集成显卡,这几个脚基本用不上。

联想的机器20口的独显一样供电啊?

网友:
24针的跟20针的就差后面的那4个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