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型5V开关电源改装为----6V 3V 4V等等(实例)原创

楼主(2013-01-24):
从网上下了一个原理图,只是类似.输出电压是在输出端的稳压管,经过光耦,把输出电压的高低反馈给前端。平衡开关的输出量。
当输出的电压高时,5.1V的稳压管接通,光耦发光,前端的开关管截止。
当输出的电压低时,5.1V的稳压管没有电流,光耦不工作,前端的开关管工作。
我在5.1V的稳压管上,再串一个0.9V的二极管(我用了肖基二极管),这个管子不限制种类,只要是二极管就行,只是肖基二极管是比较快而已。
再取这个稳压管组的两端,引出两根线,用于外部接发光二极管(不同的发光二极管的电压值是不一样的),就可以得到不同的输出电压值了。 (注:当外接发光二极管时,内部的稳压管就不起作用了。但内部的稳压管不要取消,防止外部如果没用接好,还有内部保护而,防止烧电源。)

(附件上传完成!成功 0 个,失败 1 个:
P1470678.jpg: 今日你已无法上传更多的附件),放三楼了。

网友A:
改R12或R13即可达到目的,把R13改成一精密可调电阻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改R12或R13即可达到目的,把R13改成一精密可调电阻即可。

实际,你可以从电源的输出部分看到,并没有那个三极管,也就没有R12或R13。我这个电源实际比电路图更简单。电路图是4.7V的稳压管。我这是直接用5.1V稳压管来简单控制。
我只是没有找到更符合的电路图。只是说明一个大概的原理。
这种改装,是对应----(利用稳压管来调制控制光耦,再控制前端部分的开关管。)有效。一种可以借鉴的改装。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改R12或R13即可达到目的,把R13改成一精密可调电阻即可。

本电源和电路图不太一样,原理差不多,电路图是4.7V的稳压管,电源实际是用5.1V的稳压管作简单的控制。
没有R12或R13

网友:
此电源质量较差一点,若是图纸那种电源,只更改TL431控制端上或者下的电阻即可!

网友:
我怎么看不到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