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修B460开机掉电,捡了死猫 嘿嘿

楼主(2013-01-24):
最近淡季淡出鸟来了,早上同行送来一台B460 ITEL独显的机器,开机不定时掉电重启,最长一次刚好能进到系统。同行说之前在别家修过两次,开始的时候是不通电,修好后没多久就掉电,返修一次又是几天又是同样故障。
  拆开一看显卡动过,IO动过,还有几个地方也动过。,动手之前花5分钟观察这个主板,没什么特别的地方,当看到待机芯片51123时,它旁边有一个电容一样的小件白白的感觉跟发霉一样,拿放大镜一看,这个电容两边烧黑了。小心把他拿下来把焊盘刮出来,再上电,待机没有了,换了一个后还是一样美誉待机了,这个电容是19V公共点过来的电压,量有19V,
file:///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441614096/QQ/WinTemp/RichOle/3%25~271OW%25X@$)Q%7D2V0A3JMN.jpg 找到图纸发现13脚EN0没有电压,这个开关信号是直接公共点
file:///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441614096/QQ/WinTemp/RichOle/3N~G~O~CO4%602M9Z64Z%60$UT2.jpg 分压来的,量居然到公共点电压为0V,飞线搞定。装机一路进系统,看电影半个小时都没事。
感觉捡到死猫的了呵呵。200快大洋到手。嘿嘿
各位看官,加加分吧,下图纸都没有分了。

网友(2014-05-05):
此机可以总结为通病了,前几天也修到一台。由于待机芯片上方C壳有一个U形海绵 容易留下水汽,造成EN0开启信号分压电阻腐蚀造成没有待机电压开启信号。

网友A(2013-01-24):
800万像素拍出来的

网友:
都是细心起作用的...

网友:
没看清楼主的飞线接哪儿了?

网友:
你们那收费挺低的

不低了哥们,我这客户才要到一百多,你哪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800万像素拍出来的

800万就拍这个效果有点惨,修机第一步观察法,应该是没找到断线的地方吧

网友:
呵呵,运气加技术

网友:
不错 值得学习 细心还是很好的

网友:
看来老师教的,目测很重要

网友:
维修就是要细心

网友:
细心最重要 有同感

网友:
那之前19V没过去。能开机显示,真是奇迹哦。。。

网友:
我收上有一块,不进系统都好的,一进系统就掉电什么问题?

网友:
运气不错,不过还是要仔细才行啊

网友:
楼主看得很认真哦

网友:
动手之前目测真的太重要了。。。

网友:
这真是捡到了

网友:
一般这种故障都是需要细心才能发觉的

网友:
有才够细心,学习了呵呵。。

网友:
有時候 往比較困難的地方  反而會處理得更糟!!
膽大心細是維修者的必備的!!

网友:
下次接到机器我看10分钟

网友:
维修细心是相当重要的基本功

网友:
恭喜发财

网友:
楼主厉害,都二修还可以修好

网友:
运气加细心,还有技术也到位

网友:
被你的细心捡到的

网友:
二修的,又是新款的机型,收费是低了点

网友:
细心最重要

网友(2013-03-01):
我的这个也是自动重启 不过待机偏大 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啊

网友:
维修真的要细心呀,细心少走弯路

网友:
维修细心很重要

网友:
断线的机器就是时开时不开。 但是断线的机器倒好修,只要是有电路图就很好搞了,就怕是没有图纸,那要麻烦多了。

网友:
细心最重要啊,学习了

网友:
呵呵,这哥们真是运气好。

网友:
不错不错 小200到手

网友:
能收200算好了。。我们这里同行价,就算这么新的机,也只能最多150

网友:
都是细心出的活

网友:
细心加耐心,不放弃不抛弃。

网友:
还真是捡到了 我这有一台也是这个问题 还没什么思路

网友(2013-04-17):
为什么我这电脑还掉电啊  郁闷

网友:
不丢弃不放弃

网友:
LZ很仔细啊,这问题也能发现 200块大洋很便宜的哦!

网友B:
干维修就得心细 有时候一天都搞不定的问题静下心来可能就在一瞬间就会有结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干维修就得心细 有时候一天都搞不定的问题静下心来可能就在一瞬间就会有结果了

有同感,很多时候都是一支烟就想出来的

网友:
细节决定成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 发现 待机芯片的EN脚 没有电压 正常工作电压是多少呢  是不是从公共点飞线到EN脚就能解决问题了呢

是的,这开关信号有公共点,分压而来。正常是5Vba

网友:
维修就是个细活,仔细加认真!

网友:
我手上也有一片,一进系统时就掉电,不定时,谁修好 说一下

网友D:
我手上一台,开始是不定时掉电。拆开后,偶尔不掉。刷了几个ECBIOS,现在是内屏一接就掉,外屏不掉。
路过的高手请指教。

网友E:
首先恭喜你修好了机器,看得出你是个维修高手, 一下子就找到了故障,非常值得我们学习。其次是待机芯片51123的13脚是接的两个电阻,分别是R376和R377,R376是249K,就是连接19V的,还有一个是100K电阻接地的。这几天修了几台这机器。现在手上还有一台,开机电流1.3几跳变后大电流保护,再开又是这样。还在检查。开始是CPU供电铁壳短路了,换了铁壳和供电芯片,希望各位指点下。还是铁壳惹的祸.此机已修复.

网友:
引用 网友E:
首先恭喜你修好了机器,看得出你是个维修高手, 一下子就找到了故障,非常值得我们学习。其次是待机芯片511 ...

我今天也是有台大电流保护,CPU供电偏高,后来发现是有路供电没出来

网友:
这种问题还不仔细观察还真是不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手上一台,开始是不定时掉电。拆开后,偶尔不掉。刷了几个ECBIOS,现在是内屏一接就掉,外屏不掉。
路过 ...

把bios刷回去,看看是什么情况
要确定是那个位置的故障才好搞

网友:
昨天无意发现扳动主板时,有掉,按住南桥不掉。果断加焊南桥。重复开关机都没问题。装机烤了两三个小时后,还是会掉,有时当时开不了,没亮前就会掉电。再加焊显卡,烤机5个小时,没问题。已交客户了。如果一个星期没有返回,应该就是好了。两个BIOS我刷了N个了。

网友:
不错,钱又到手了,哈哈

网友:
楼主又学会一招,观察法很重要。

网友:
此机可以总结为通病了,前几天也修到一台。由于待机芯片上方C壳有一个U形海绵 容易留下水汽,造成EN0开启信号分压电阻腐蚀造成没有待机电压开启信号。

网友:
主要是楼主细心啊

网友:
其实B460不好修的,尤其不出cpu电压

网友(2013-05-17):
看来楼主是个细心的人。

网友:
今天同样遇到一个掉电的,只不过是待机芯片开启脚的分压电阻腐蚀了。。。

网友:
值得学习 细心还是很好的

网友:
B460的这种故障,嗯,学习一下

网友(2014-05-05):
这个机子249K的电阻最容易变质

网友:
楼主发帖的水平不敢恭维

网友:
这个故障其实就是B460中的其中一种通病

网友:
维修就是要细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