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PE的时候怎么用网络呢?

楼主(2013-01-24):
电脑系统崩溃的情况下,大部分时候都需要进入PE系统里面去修复,假如你进入PE系统刚好需要去网上查点资料或者下载点驱动什么的,连接不上网络是不是很头疼,在这里我们的万能PE工具可以为大家解决这个问题了。  首先我们启动系统的时候先进入PE。进入PE之后选择启用网络,如下图所示

  当我们经过上一步的操作之后,启用了网络,那么这个图标就会随着你的操作而消失,变为桌面多了2个功能,分辨是IE浏览器跟ADSL链接。先进行左下方的网络设置。

  通过网络设置,设置好你的上网账号那些就可以正常使用了。

  打开IE开始你的网络之旅吧。

本人来自万能PE  wannengpe.com

网友:
有用是有用,但还是觉得没太大用,如果网卡驱动不了?你的网络也好使?需要解决的问题太多。

网友:
,我以为是求助的……希望楼主下次换个没有歧义的标题

网友:
我也上当了我用电脑店PE有这个功能,别的不清楚,至少以前版本的老毛桃没见有,估计要自己加载网卡驱动才得吧

网友:
还不够浪费时间的呢

网友:
呵呵。同样上当了。。~以为是求助贴 ,没有网卡驱动。肯定不行。

网友:
网卡驱动的确是个问题呀

网友:
基本上现在的新机器,只要G完系统后,网卡都会驱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