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不加灯管测量高压正不正常的方法

楼主(2013-01-24):
反向拿一个电笔 (手拿着金属杆部分)用顶部的金属去接触高压包如果电笔的灯亮起来就说明高压部分没有问题 这种方法还是从检测CRT显示器高压包的方法演变过来的

网友:
请问,不是感应电笔,普通电笔可以吗?           为什么感觉心里怕怕的?

网友:
不用怕小电,我试过这威力,没事的

网友:
粗略测试吧,高压线圈局部短路或开路也会有高压,只是电流不正常而已,电笔好用的话可以看氖管亮度知道有几V,而完全替代万用表了。

网友:
显示器里的高压跟笔记本的高压是一样么?

网友:
牛叉   检测CRT用这种方法 ,应该电过很多次把

网友(2013-03-06):
这个方法不错,下回遇到了试试。

网友(2013-10-22):
这个要好点的电笔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