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医院彩超上的飞利浦液晶显示器谁修过

楼主(2013-01-24):
看上去和普通显示器没有什么区别。此机有时候图像显示正常。但一拔掉电源在开机就背光亮无图像。灰屏。有时候拔插一下电源线或是按一下复位键又正常显示了。
正常显示后不关机就一直都正常。

本来认为有可能是显示器里面的25VF040的数据有问题。但无处找。
有修过此机器的师傅。或是有驱动板卖的师傅可联系我

网友:
你这个问题应该是驱动板上的某个电容有问题

网友:
你可以找一个6.3v1000uf的电容挨个并联上试试

网友:
不想麻烦的话就改一个通用的驱动板进去

网友:
可以先把驱动板上的大点的电容同值换掉试试看。

网友:
这种现象应该是好像是电容的是

网友:
没见到这种,我修一个工控机上的显示屏,最后飞线修好的

网友:
屏线 那种接口       普通接口改个驱动板就好啦

网友:
你那个可以换驱动板

网友:
优派的应该不行把。我是飞利浦

网友:
改的换程序就不同了。

网友:
先检查有没有脱焊的  再查电容  rom问题可能性不大

网友:
改一个通用的驱动板进去简单。

网友(2013-02-26):
这个问题应该是驱动板,有虚焊,电容变值!

网友:
电容可能性最大。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  什么问题?我也遇见过没有解决

网友:
这家伙修好可能挣太大钱了

网友:
换电容再说

网友:
虚焊或者电容变值

网友(2013-03-28):
检查驱动板供电部分电容 应该是板子没有工作

网友:
重启灰屏且按REST可复位肯定不是ROM的问题,应该是某个电压拖不起来,楼主板子都是线性稳压,唯有右边电源有电感,先测下主电源文波是否超标,因带程序的板子相对要求电源比一般恶驱动要高很多。

网友A:
我修过飞利浦IU22彩超的显示屏,按你所说应该是电源板给驱动板的电压异常,跟ROM应该没多大关系,主要检查电源板及驱动板供电电路,跟楼上师傅们说的差不多,把供电电路的电容换换试试。或者量一下驱动板的供电电压,能显示和不显示时的电压一对比就能判断出故障点。

网友:
找到MCU的RESET腳,再找到它所接的電容,換一個或是加大電容值,使RESET動作期間稍拉長一點,就好像手動重啟的效果,或許就可解決吧!

网友:
路过学习。。。。
摇摇没麻脑!

网友:
检查一下屏线看有没问题。

网友:
驱动板 看一下吧

网友B(2013-05-04):
更换主控滤波电容,一般有效果。

网友:
驱动板上的小三有问题,软故障,慢慢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