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0 AMD芯片组 集显 冷机不开机

楼主(2013-01-24):
HP CQ40 AMD芯片组 集显   冷机不开机  试了N次了,就是冷机不开机   北桥已经加焊过,按开机按钮电流跑到1.5样子掉电 然后重启  又跑到1.5掉电  然后我把CPU风扇拔了  开个7-8次的机后,机器就可以启动的起来了,板子上也有点微热了。不知道毛病在哪里了。请大侠们指点下看,CPU供电芯片已经加焊过。

网友:
楼主这个摘自网络希望对你有所帮助,写手在分析过开机时序后
把S5_ON所驱动的一个三极管短路可以了。在插蓝牙插座的旁边。改过之后3V_S5这个3.3V一直都有就解决了冷机不开机的问题

网友:
我晕,原来论坛里就有啊
[通过]hp_dv9000冷机不开机热机可以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91699-1-1.html
这是咱们论坛里的地址

网友:
用热风枪加热到哪个芯片能开机就换哪个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