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620 无1.8v北桥供电。

楼主(2013-01-24):
原本机器是无待机的,是二修机,,现在待机修出来了 能触发了,,但是ISL6227 没1.8V出 第八脚EN1 有3.3V
现在就是1.8V不出  知道的说下 谢谢··。。

网友:
楼主说说清楚啊。是条件都满足还不出。还是其他问题呢!

网友A:
楼主从事维修多久了,是自己开的店吗????、

网友B:
你就顺着图纸 1.8vs_on 查查是从哪里过来的就行了  要不把图纸发出来 大家帮你看看

网友C:
看看那些条件没有满足不出1.8

网友:
他EN1 和EN2是分开信号的,信号搞不清楚啊 你看下需要哪些条件才会出1.8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看那些条件没有满足不出1.8

看不出来啊。。你能帮下忙看下嘛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就顺着图纸 1.8vs_on 查查是从哪里过来的就行了  要不把图纸发出来 大家帮你看看

1.8VS_ON是OI发的 但是有电压啊。。。。3.3V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从事维修多久了,是自己开的店吗????、

不是 帮老板做事·

网友:
楼主的问题搞定没有啊?我现在也碰到这样的板了,问题是EN1都没有。EN2倒是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