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寸液晶电视电源板维修.

楼主(2013-01-24):
23寸液晶电视,电源板损坏.查 18n50坏.换20N60C3,还是不亮,查,保险坏.起初刚拿到手的时候,保险是好的.不知什么时候烧掉了.那种陶瓷防爆保险管,外套胶皮.所以烧了也不知道.换保险管,带灯泡测试,灯泡持续很亮.应该是还有元器件短路.但用万用表打阻值档测零火线两端,又好象正常.该如何解释. 因为整流桥替换,不知道整流桥是否坏.测整流桥四个脚,任意两脚之间,打阻值大概都在520的样子. 整流桥是好还是坏呢?其他好象没看到哪个元器件短路了.求指点.

网友:
问题太简单,没人愿意指点?

hjq
你不会把整流桥拆下来测量吗?

网友:
任意两脚都是同样的阻值,那就是坏了,需要更换

网友:
用灯包点,一直亮,短路,基本可以断定是整流桥和管子坏。。

网友:
问题解决了.有一450伏电容被我装反了.呵呵,太不小心了.后来一步一步查,才发现.整流桥,管子都是好的.整流桥拆下来测量,没问题的.谢谢关注

网友(点评):
450V装反了 还好没爆炸。

网友:
还好你串灯泡,不然

网友:
20N60C3这管子的20前面是什么字?这个好像是20A,600V

网友:
我狂晕,那个电容,你都敢装反。。。你想在家里放炮啊?

网友:
还好串了灯光,不然电容就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