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幕显示屏进水后,有水印怎么办?

楼主(2013-01-24):
今天客户拿来一台进水的电脑,检查没问题开机后,屏幕有很多的水印,这个怎么修啊?是不是久了就没了?还是说要在太阳下面晒晒?不会至于换屏吧!!!
电脑

网友:
客户能接受就换屏

网友:
呵呵就报换屏行了

网友:
换背光 危险性比较高

网友:
先换背光后如果不能完全消除的话还要换偏振膜。

网友:
这个直接换屏。

网友:
客户不同意哟,能够风干吗?

网友:
这个难搞 不好吹干 换背光有风险,还是直接报换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