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ETWAY 捷波主板 M26GT4V2开机不跑码,多次点复位跑码

楼主(2013-01-24):
JETWAY 捷波主板 M26GT4V2开机不跑码,多次点复位跑码,测得跑码前后内存供电分别为1.82V,1.91V,换F72830故障依旧,手头有两个F72815更换后不复位,换上以前的复位正常但仍需多次复位才能跑码。请高手指点?

网友:
不复位,应该是桥吧。。多次复位跑码以后,都正常吗? 如果跑码正常,检查一下待机电路,bios 南桥,都检查一下。。

网友:
清COMS  刷下BIOS看看

网友:
8i915p 主板不跑码啊   求救

网友:
加焊单桥OK,通过论坛查找PG信号到单桥,测阻值无穷大,加焊后OK,没有PG信号不能自动复位,所以造成复位两次才跑码

网友(2014-02-09):
请问一下老大那双桥该是哪个桥的信号啊,是个啥信号纳,我也正修一块这样的,望老大指点下

网友(2014-08-29):
又学习了,pg为自动复位,楼主需多次点重启才正常,说明自动复位有问题,就解释很对

网友(2015-08-23):
我也有一块这样的主板

网友(2015-12-29):
我有一块跑马D4 不知道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