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这样的问题谁见过,能处理吗

楼主(2013-01-24):
一台HKC的显示器,图象是这样的,有时开机就这样,有时正常,出现这样的想象的时候,按开机键关机再开有时就好了,有时可能更严重,排线没问题的,换了,逻辑板接口拆了,排线直接焊逻辑板上了,逻辑半上那个驱动IC也加焊了。这个怎么处理啊!

网友:
换逻辑版试试吧

网友:
同意楼上的。

网友:
换个同样通用的驱动板

网友:
换逻辑板吧,说不定有奇迹

网友:
有可能是屏的问题

网友:
屏坏的可能性多,可以换个二级屏显芯片试试。

网友:
换个驱动板,重写程序试试,还是这样的就是屏问题了

网友:
HKC的多数是屏问题

网友:
9楼说的对,hkc屏爱坏。。但是电源板更爱坏。。一定要确定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驱动板上换个屏线接口试试

网友:
显示器逻辑板是不好换的要有专门用的压线工具,这种问题驱动板程序和屏板的DC转DC的IC有关

网友:
不过多半是逻辑板上的小IC坏

网友:
把屏接口换下试试

网友:
  排线问题排除了那就是屏的问题了!

网友:
这个是驱动芯片挂了

网友:
程序问题占很大比重

网友:
建议换通用板 我之前碰到过程序问题有这种情况刷程序解决

网友:
楼主的屏保真好看

网友:
换根屏线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