凄惨红770主板 不存电 求指教

楼主(2013-01-24):
770断剑  cmos掉电  关机不插电 过几min开机 就cmos信息初始化了
我测量了  cmos放电掉线 的nomal两脚是1.8v  clear两脚是0v
电池槽子接触很好 电池本身电压正常
请问是 晶振问题 还是 电池旁二极管问题
怎么更换
谢谢谢

网友:
小小白 新手上路  请大家多指教   应该怎么搞~

网友:
木人回啊  自己顶一下  怎么这么没人气啊 啊!!!!

网友:
换班吧  亲   我也帮不到你了

网友:
你先换下旁边的三极管,不行就再查喽,跟晶振没关系的。

网友:
是不是电池没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