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老烧保险管

楼主(2013-01-24):
一般是什么原因造成 电容也没有鼓 也没有其它烧焦的痕迹 就是保险管烧 换一个烧一个 咋办

网友:
是什么电源,有没有接负载,说详细点嘛,这都是大电流引起的。

网友:
后极有短路 所以大电流  你要确定没有短路 在上保险

网友:
看看整流  有没有坏   不要往后面查

网友:
这明显是电路有短路的地方导致大电流;所以烧保险撒;检查各处电感对地阻值,查出短路的故障元件更换;就不会再烧保险了

网友:
要检测 热敏电阻 整流部分  测一下300v电容

网友:
整流、滤波、开关三极管、压敏电阻

网友:
首先我想说,不要再修电源了,没有价值。。如果是想学习。。可以。。
烧保险,那肯定不是保险坏了,是后面坏了,保险保护烧了。。
保险烧了,基本上,整流桥,开关管,都不保了。。
先检查整流桥。。各脚有没有通的,如果有说明已经短路。如果没有,把开关管焊下来,换上新保险,应该不会烧。。
查一下开关管型号,和测试好坏方法,测试一下。。这两个如果都没坏,不会烧保险。。

网友:
以前修过烧保险的板子,多数是二极管坏了

网友:
在保险位置接一个60w左右白炽灯泡,通电看灯亮不?灯亮就是短路了,不知道哪里坏的话就把低阻值,大瓦数电阻,桥堆,大电容,mos/三极管,驱动芯片,与功率变压器接的1000v高压二极管(通常FR107)全部换掉,通电看灯泡亮不.

网友:
具体什么情况  看后边有么短路

网友:
后级有短路把,查查桥堆   压敏电阻,开关管,还有就是大电容没鼓不一定就是好的,有备料最好就是换下

网友:
新手学习啊 今发现问题啦 整流二极管坏了

网友:
后极没弄好 那肯定换上一个死一个!

网友:
你天天都遇的电源的问题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