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50能听见LOGO声音无显示

楼主(2013-01-24):
     入行维修笔记本几年来,早有耳闻Y450显卡易坏,不过本人还没有遇到过,所以,这个机器的维修还是走了点弯路!
    客户送来一Y450报故障,能听见LOGO声音,无显示,上电确实是这样,这个机器我也修过不少,不过基本都是BIOS问题,+5VSUS转换问题,升压电路问题,显卡板PQ1+1。8VSUS问题,所以,接机后,报显卡问题,让客户留机,首先怀疑BIOS自检未完成,所以,重新写程序,无果,加焊显卡,无果,仔细观察此板无变形,应该没有断线吧,没办法,订显卡吧,这个显卡还真贵,重BGA后,OK了!开始就是显卡芯片坏引起此故障!

网友:
这样的故障;能听见声音不显示;试下大小写键字母键能否亮;接下外显就知道是否是显卡的问题了;学习了哈

网友:
楼上正解,外接一下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