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NF55重启不认显卡

楼主(2013-01-24):
昂达NF55,NV单桥独显,原先客户说不能用USB和PCI,看SATA口旁一个保险烧了换掉,插上独显点亮进U盘PE一切正常就没管了,今天拿出来测试,第一次,上独显跑C1后跑C3然后跑下去亮机了,亮机后不管是装系统的重启还是手动重启,都跑C1,而且是循环跑50--33--C1,循环跑3次后跑到C3一路跑到亮机码,但是显示器没反应,看像是认不到显卡了,断电后几分钟又能过显卡,重启又是一样。

显卡,内存都没问题也换过很多了,CMOS清了,求助求思路

补充内容 (2013-3-16 02:51):
加焊单桥后故障修复

网友:
看情形;应该是供电上的问题;断电后几分钟又能认显卡;查下供电滤波电容有无漏电;鼓包之类的情况

网友:
技嘉、昂达有问题,先刷BIOS

网友:
循环跑是在不停的搜索PCIE显卡!
NF55。呵呵你懂的

网友:
解答要是能在细致点就行了,有点深奥。

网友:
焊桥,桥出问题了。一焊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