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帮助

楼主(2013-01-24):
一台显示器代尔,高压条有问题,老是不亮,然后飞哥高压也不行,灯光测试没问题,那是什么原因,请高手帮助。

网友:
什么叫“飞哥高压”?
什么叫“灯光测试”?
灯管好,不亮机,那就换高压板试试。
不过首先要确定电源板正常才行。

网友A:
高压没飞好吧,控制信号不对吧

网友:
是加个高压条   灯光测的时候是好得,电源板也没问题,汗死,帮个忙。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压没飞好吧,控制信号不对吧

控制有出来,就是不亮而已

网友:
可能信号没连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