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

楼主(2013-01-24):
各位大侠,你们好,本人今天收到一奔4 PC,冷不丁断电,按复位,开关机键无反应,只有拔下电源插头,稍等片刻,再插上就好了,但还是不定期断电。正常时个点位很正常,包括将CPU烧到100%的使用率都没问题,确实无解,恳求各位不吝赐教!
(电源牌子达硕300W的)

网友:
第一,换个好电源试试,如果正常了,就是电源问题。否则就是主板问题。
第二,根据情况再修主板,或者电源。

网友:
多谢,确实是电源的问题!

网友A:
断电时测电源是否还有待机电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断电时测电源是否还有待机电压

有电,风扇只赚了一下,就停了!

网友:
风扇转速不够,电源过热保护了。另外,电源内电解有鼓的。换风扇、电解,应急的话,风扇拆开,上油能挺几个月

网友:
确定故障,找到故障点,缩小范围,找到故障元件。

网友:
电源功率不够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电,风扇只赚了一下,就停了!

这应该是后级电路的故障(前级在断电时仍有电压),检查输出电压部分的元件,如电容、负载电阻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