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大哥用高迪952的热风枪和恒温点咯铁小弟的坏了个电阻求救一下

楼主(2013-01-24):
线路板上有个电阻坏了 不知道是什么型号的请教一下如图片

小弟在此谢谢了 QQ953523298

网友:
不同型号,只能帮顶了.

网友:
想不出来啊。。R30。。。不知道有没有电路图啊。。。没办法就买个可调电阻吧,一边调一边试。。

网友:
很可能和旁边那个一样

网友:
找到个图片不知道是怎么看

网友:
请大家帮忙看看是什么型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