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31 BIOS中能认USB,进Windows就不能认,到底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3-01-24):
  上次用虚拟示波器测试非隔离通道电路,导致IBM X31的主板损坏,检查下来主要是南桥(Intel 82801DBM)损坏。用电热锅作预热台,土法 从一块旧主板上拆下南桥,并成功焊到损坏的这块主板上,但通电测试时发现没有VCC5M及VCC3M两个电压,只有一个1.8V的电压。几番测试检查后无果,遂作罢。
  前两天在网络上又查得一些有用资料,今天继续之前的修复工作。 按资料中测试MAX1631的相关电压均正常:

1:供电电压VINT16供给 MAX163122
2:控制电压有2
a.PMH4控制的VCC5M_ON控制MAX16317脚和28
b.反馈的温度保护控制信号控制MAX163123,它由CPU及温度控制芯片时时监控,任何一个有反常就会关掉MAX1631,从而达到自我保护的功效

  怀疑MAX1631损坏,就从旧主板上拆来焊上,竟然有待机电压了!再上键盘、显示器开机,只见电流刷刷往上跑,显示器中出现了可爱的画面,一阵狂喜!
  之后上硬盘,能进Windows,但进入之前有一段不正常的黑屏时间(之所以说不正常,是比往常开机时的黑屏时间长)。
  在WinXP系统中正常运行数小时,声音正常、硬盘正常、键盘正常……当插入U盘时就傻眼了,没反应!换个口也如此。在设备管理器中也没发现什么异常,只是没有USB存储设备被发现。(声明:USB口供电正常,无短路故障)
  以为在BIOS中禁用,但重新启动进入BIOS中检查相关设置均正常,而且还发现插在USB口上的U盘在引导设备列表中,也就是说USB设备能在BIOS被认出
  在一个USB光驱中放入WinXP PE引导光盘,并从该USB光驱引导启动,成功!读取正常,但进系统时也有点不正常(比正常启动时间明显长),进入系统后,插U盘还是不能认(声明一下:这个WinXP PE在其它电脑测试是可以支持U盘的)。
  查资料发现一点,就是刚开机时USB控制权由BIOS管,进系统后交由xHCI(OHCI/UHCI/EHCI)接管。而xHCI是南桥内部的功能,也就是说,这可能还是跟南桥方面有关。是不是南桥没焊好还是怎么回事不得而知。
  现在在没确定原因之前,还不想急着再加焊南桥,因此想问一下这里的高人们,这样的情况你们遇到过没有?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能给我指点一二么?谢谢大家了!

网友:
看你也不像很新手的了,量阻值,准备换南桥吧

网友:
自己顶一下,继续求助!

网友:
进了系统 要装驱动才认设备啊。。
楼主要排除 驱动故障才可以。。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

南桥 usb 模块有一个 。usb模块补偿信号(我也不知道怎么翻译)。要过电阻接地的。

网友:
兄弟早啊!谢谢回复!
驱动肯定是正常的,因为我的硬盘中的系统没动过,保持发生故障前的状态。更何况进WinPE也是如此——我之前也说了,这个WinPE系统是支持U盘的。
问题还是出在南桥方面,但目前纠结的是到底南桥安装问题还是南桥周边电路的问题引起。
我搞不懂的是,USB口信号直接进南桥的,为什么与BIOS通讯正常,进系统就不正常呢?这关系到南桥内部的架构问题,也就是要搞清两路通信的不同之处。
再加焊怕损坏元件,故先做些损伤小的工作,比如查查南桥供电之类的。
再拜托各位达人不吝赐教!
谢谢!

网友:
这种问题比较麻烦,个人估计可能南桥还是有问题。

网友:
可能是南桥→bios 这路的数据交换正常,我不知道进系统后,USB数据南桥是怎样传送的,且传送给谁。就是这关节出了问题吧。
待会儿再研究研究。
继续求助!

网友:
搞定!

  又花了一天时间爬电路图、逐一对南桥周围元件进行测试(说白了就是打阻,与电路图及旧板对照),竟然发现R885对地电阻偏低(R885标称100KΩ),只有37.5Ω(事后在脱开R885、U61后测试,发现这个电阻是U31 №40脚对地电阻,奇怪的是旧板上测得的是 ∞,这可能是旧板没安装南桥的缘故吧)。顺藤摸瓜,一路进U31(H8S/2161B) №40,另一路(DOCK_USB_ON)去U61(74CB3Q3306,DUAL FET BUS SWITCH)。U61 №1脚对U61其它各脚逐一打阻,发现与旧板有出入,特别是№1脚对№6脚阻值只有几个欧!U61与USBP0口有关,此口是去底座的。当时就想当初主板遭受电击时,底座的USB口也插了线,U61很有可能损坏,从而影响到整个USB模块。

  看着U61还不难拆,马上就吹了下来,再测它的№1对№6脚的电阻只有115Ω( 理应∞);№7对№6脚只有1Ω(理应∞);№1脚对№3脚只有220Ω(理应∞),看来真的是坏了!这个IC是双场效应管电子开关,作为扩展坞(底座)USB功能的开关。
  干脆不安装U61,直接开机,发现进系统不再有之前所提及的非正常停滞(黑屏),一气呵成!心中暗喜,“桌面”一旦安顿妥当后马上插U盘,任务栏右下角出现了很想念的绿色小箭头。。。。。。那个可爱啊!!!
  再看电源的电流指示,只有700mA左右,不再象之前的要1.4A,说明USB口不正常时,系统总在查询着什么,导致CPU基本在高负荷运行状态,现在USB口正常了,CPU负荷也恢复较低水平,听起来很奇怪是吧?但事实就是如此!
  为了证明其它设备没有问题,紧接着就测试了miniPCI、CF卡接口、1394口、InfraRed功能、Modem接口,均正常!插上的miniPCI无线上网卡现在正正常工作中,我码这些东东就是通过这台赤膊上阵的机器与大家交流的。
  至此为止,测量操作失误造成的损失尽数被挽回!示波器由厂家免费维修好,主板由自己的执着修复,真的相当完美!过程虽然漫长,但学到不少东西,这是钱买不来的。
  同时也证明一点,我的土法BGA还是相当成功的!大家祝贺我吧!
  再次感谢各位朋友的无私帮助!谢谢!
  最后上几张图吧:

  待机时的电流,正常时为40mA左右:

  还未修复USB口时,大家可以看到电流一直很高:

  这是在BIOS界面时的情况:

  以下为修复USB口后的状态:

  播放高清电影,CPU全速运行时的电流:

网友:
USB没什么的,量5V电压,中间两个脚对地阻值几百欧姆,如果都正常的话,可以先进BIOS默认一下,如果不行就看时钟IC有没有进水,如果正常就,直接干南桥了!

网友:
  这两天又有个问题纠结了我好长时间哦!
  本来在修复因电击损坏的IBM X31主板,已经更换了南桥(U15,ICH4_M,用土炮BGA更换的,很成功)、H8S/2161B(U31,引脚好密,整个过程像精密手术)、74CB3Q3306(U61,底座USB P0口 开关IC)。
  上面这些搞定后,整个主板待机、正常运行时的电流值都和正常机相同。在不上底座时一切状况都正常,然而上了底座就发现进windows XP后CPU主频就被限制在1GHz(在引导阶段没有受限制)。
  以为还有其它损坏的地方,今天还在琢磨着是不是总线开关IC(U43、44、45、56)坏了,但检测下来都正常。
  郁闷了好一会儿,还是静下心在网上查查是不是有哪位黑友遇到过同样的问题。不想没查几个关键字,就在这里找到两则相关的帖子,其中“【求助】X31插上底座就降频http://forum。51nb。com/viewthread。php?tid=520106”真是我的良药哦!只要上一块电池就解决了这个折腾人的问题。。。原来之前我在捕风捉影做无用功啊!
  结论:X31在插上底座的情况下,当底座或者笔记本的电池槽任一个有电池都是全频运行,如果都没有电池 则频率下降为1G ,不管CPU的标称主频为多少。因为网友的CPU是1.7GHz,我的是1.5GHz,不上电池都是降频到1GHz。

  感谢万能的网络,让我的烦忧一扫而光!感谢黑友们!
  至此,证明我的本次维修是成功的,特别是土法BGA和绣花似的H8焊接工作,一次过关,让自己都觉得吃惊。  要知道H8芯片的引脚不仅多,而且那个密啊——间距小很容易连锡短路, 所以我用两根细细的缝衣针逐一对每个引脚进行“引脚vs焊盘”(检测是否虚焊)、“引脚vs引脚”(测试是否短路)。144个引脚,反复测试了两遍,真的找到三四个引脚间的连锡短路(这拿放大镜从外观上检查是看不出来的)。所以我要说,在有些帖子里有的朋友更换芯片后总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其实很多情况下都与引脚的连锡、虚焊有关。由此可见焊接工作做好后的检查工作必须细致入微,否则的话故障扩大了将得不尝失,不是么?

网友:
不错初学就有这成绩,我得向你学习才得

网友:
楼主辛苦了。只有这种肯钻研的态度,才能学好技术,向你学习了!

网友:
桥或系统有问题

网友:
看看进系统后USB的供电有没有被拉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