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D不能进系统,进PE蓝屏

楼主(2013-01-24):
我这有块WD500G的硬盘。以前用的电源不行。现在出现用MHDD扫,有一个红X,进PE蓝屏,挂从盘也进不了系统,不停的重启。背面电路板上有编号:2061-771640-S03 03P XT BH15 ULNG 5 0001300  1 301
另有一块320G的,编号:2061-701444-600 AF XF 4Y21 UJLN D 000214R 9 186

这电路板能互换吗?会不会烧盘子?代换是不是要一样大的硬盘?

网友:
硬盘有坏道了,跟换板有什么关系??换板与容量没有关系。

网友:
已经拿去做了数据恢复,别人说他那个PC3000是花了四万多买了的, 正版的要这么贵吗?如果我们想买数据恢复的工具,一般买多少钱的合适?

网友:
先在dos下面删除掉分区或者重新分区再重新进PE修,,

网友:
多謝
多謝多謝多謝多謝多謝多謝多謝多謝多謝

网友(2013-02-27):
PC3000这么贵啊,我还想买一个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