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维修经验

楼主(2013-01-24):
大家好,相信大家维修液晶的时候,都会遇到换灯管,换灯管一定要拆屏。。有风险。。。
今天维修一个三星19不亮,吱吱声很大。。高压板烧坏,pcb烧穿。灯管坏一根。。本想换高压板和灯管。。
拆屏发现是用胶粘的。。拆下来风险太大。。只能放弃。。
我想说的是,在这种时候,大家一定要想好,我建议不要换了,因为不值,就点两个灯,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效果差不了太多。。
我只有四个灯的高压板(只点两个灯管是会保护的,亮一下就灭),在不想用的接口,接一个6KV 10J的固定电容就可以用了。。
希望可以帮到新手朋友们。。

网友:
真的很实用,今天碰上了一个,谢了

网友:
我用两灯板改一灯也是和你的方法一样    用了这么久也没坏

网友:
用久了电容可能会爆炸哦,怕会把客人吓着

网友:
也要试试了

网友:
遇到那样的我一般 加个4灯的高压条 然后短接2灯

网友:
我都是直接改两灯,省事 挺方便啊

网友:
要是遇到里面的空间不大,电容要放在哪啊

网友:
那个电容很小的,要是怕不安全,就换个耐压值高的。。

网友:
谢谢,让我又学到了一招

网友:
这招听过,没有试过,这种耐压值这么高的电容,好像没有备料。呵!

网友:
看一看高压板上面,升压变压器的旁边,有好多的,呵呵,拆下来就能用。。

网友:
学习了啦   这种电容多的是

网友:
我是小白,我想学修液晶显示器,希望有人能教我谢谢了。我的QQ1573030995

网友:
也是,风险和收益不成正比,还不如不换

网友(2013-05-12):
呵呵但是效果不是很好

网友:
这样干的话亮度达不到标称的吖

网友:
我也是经常换成两灯,亮度绝对够,就是楼主说的这个电容的方法,没试过,耐用么

网友(2013-06-14):
还有别的方法能换亮灯的吗,小白,求解

网友:
学习学习,好经验,就是不知道能用多久

网友:
换灯管是有点难度啊!·#¥

网友:
我直接用的CPU座子里面的无极电容屏蔽的 暂时还没有发现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