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此板的BIOS和生产厂家

楼主(2013-01-24):
此板哪来时自动上电不跑码,更换IO后不自动上电了但是还是不跑码。电压,时钟,DA线度没有异常。想刷个BIOS求大家帮忙啊。

网友:
思普945GM2-L BIOS我没有..我只知道主板型号..希望可以帮倒你.

网友:
查查PSON是不是被别的原件拉低了。现在刷什么BIOS

网友:
山寨板吧...连个名字都没有

网友:
很像技嘉945gm2

网友:
这个好像是昂达主板吧

网友:
这个杂牌主板BLOS很难找到的

网友:
可以根据,南北桥的型号去的查找相应板型就可以了

网友:
是致铭的主板吗?

网友:
建议听5楼的        可以根据,南北桥的型号去的查找相应板型就可以了

网友:
这种杂牌板遇到很多桥虚汗的!!

网友:
可以根据板型跟芯片组去查下!

网友:
没见过这板,很难找到。

网友:
这个是好像昂达的

网友:
山寨的板子BIOS基本上下载不到,找块差不多的板子上的BIOS芯片换上去,如果会BIOS问题一般会有乱码出现

网友:
随便换一个,接口一样的bios芯片,如果是bios问题会跑码的,至少能跑一个。。如果还不跑,不是这里的问题。。

网友:
这板子,座子坏得多,压压看

网友:
这个一看就是三线的杂牌板子好不,还有兄弟说技嘉。我表示很费解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