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EC 这颗32.768的晶振是做什么作用的?

楼主(2013-01-24):
请问下,EC这颗32.768的晶振是做什么作用的?谢谢。

网友:
具体不是很明白。但是知道ec要有供电,晶振起振,复位才算工作条件满足,希望可以帮到你

网友A:
ec 是单片机。单片机工作需要 时钟供电。那个32.768 是必要条件。

网友:
现在的好多EC都是内带是时钟的

网友:
晶振,用来产生时钟,有时钟,才能有复位,有了复位芯片才能工作,

网友:
电路图真复杂

网友:
引用 网友A:
ec 是单片机。单片机工作需要 时钟供电。那个32.768 是必要条件。

问一下 学员大神!   没示波器  拿万用表怎么测量 32.768晶振是好事坏     带电测量 和不带电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