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接一款联想L2021wD宽屏液晶,原因是停电后开机就指示灯不亮。

楼主(2013-01-24):
因小弟新手,电路原因差,不怎么会修电路,这种情况客户一报,我断决是F850烧断,或后面整流桥烧坏。但录打开用表一
测量,都没问题,上电后,但整流桥后面出的电压不稳定,从445到325之间不断跳动,去测通上驱动板上的电压只有1.5V,BR和EN上都没有电压,请老师指点一是不是整流桥有损坏,造成的。
我又拿来我的四灯通用电源板上,但这个是双灯的,我试着用电容(3KV)把四灯的改成双灯的,但屏只能灯30秒就暗下来了,我也不知道问题出在哪,就是屏亮,但亮度也不够 。现在我又在那个通用电源板上又外加了双灯通用高压板,这回是行了,但有一个问题,就是亮度是100%,如把亮度往下调,调到95时就听到屏后面吱吱的响,我也就没敢再往下调,请教老师这是什么问题造成的。
因那两张图传不上来了,没法让大家看了,第一次发贴,写的不好望多多指教,晚上拍的图不好,像机日期都没调。

网友:
大电容是不是坏了?你断开高压板,测试空载时电源板输出12V 5V正常不正常,稳定不稳定。。先断定是不是电源板坏了。。

网友:
查一下次级的二极管是否短路啊!还有光偶等周边电路啊·

网友:
学习下,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

网友A:
吱吱的响是,高压包发出的吗,还是哪里发的的声音

网友:
晕好奇怪呀

网友:
将主开关管取下看看300v电压是否还跳变

网友:
你看看300v电容 。。。

网友:
看到板子上有电容爆了,先把电容换了再看

网友:
学习啦,不知道修好没

网友:
大电容。桥堆都换了。

网友:
还有就是检查下电源IC和电源的场管

网友:
这种板子我有一片 没修出来  7575ps的芯片   直接改板了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会不会有问题啊。。。

网友:
断开负载,测12V 5V 正常不

网友:
是不是高压板烧坏了呢?或者是驱动有问题

网友:
高压包  有问题吧   你换下 试下

网友:
看看学习     没有见过这种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吱吱的响是,高压包发出的吗,还是哪里发的的声音

这个响声是我换上通用电源高压板(是四灯的),因为没有我用3D.3kv电容没改在两灯的,所以又加了一个双灯通用高压板。这样正常,亮度是100,如果调到95,里面就开始发响声了。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B:
请教一下,如果断开高压板,主要断开那个元件,小弟对电路还是新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请教一下,如果断开高压板,主要断开那个元件,小弟对电路还是新手。

你从12V输出那里往回查,会发现12V通着一个双二级管的中间脚,这中间有一条线通的高压板,找到,断开它。   然后再上电测试,看各电压稳不稳,如果不正常,就是电源板有坏件,检查开关管和ic    7575是很爱坏的一种,而且爱发出哒哒声。  如果空载正常,除了高压板灯管其它的都接上,屏是可以工作的,只是非常暗,能看到图像,看看有没有问题。。基本可以判断是哪部分坏了。。

我觉得你这个显示器,好像还是出在电源板上,负载能力不够了,屏供电不足,白屏。。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把12V供电的双二极管换了看看

网友:
电流不够造成的 换双打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从12V输出那里往回查,会发现12V通着一个双二级管的中间脚,这中间有一条线通的高压板,找到,断开它 ...

谢谢你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