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再发一篇 苹果双系统制作

楼主(2013-01-24):
步骤一:使用Boot Camp 分割磁盘
在10.6 Snow Leopard中,内建好了Boot Camp这套软件。在Finder下点选 前往>>工具工具 点选工具程序资料夹中的Boot Cmap 助理  点选打开之后,就会执行Boot Camp 助理的说明等等,点选继续

接着程序出现请你分割硬盘的画面,你可以拖住中间的圆点,左右移动,来调整你要分割多少给Windows使用,一般而言至少要留30个G,接着按下分割就可以了。

步骤二:安装Windows 7操作系统
当程序分割完硬盘后,您会在您的桌面看见一个叫做BOOTCAMP的分区,接下来只要将您准备好的Windows 7安装光盘放入,再按下开始安装即可。

接下来的Windows 7安装过程,都和一般PC的安装过程一样,唯一要注意的是 请选择后面有标记BOOTCAMP的分区,然后点选Drive options(advanced)。点选Format这个选项,把分区格式化成NTFS格式,才能继续。

接着就是等待安装的时间,Windows 7的安装过程相当快~

步骤三:安装驱动程序

等待Windows 7安装完成后,进入到Windows 7的操作系统中。?这个时候你应该要把刚刚安装的Windows 7光盘退出,你可以点选"开始">>"Computer"

我的电脑出现之后,退出安装盘。接着放入您10.6 Snow Leopard的光盘,或着是随着机器附上的原厂光盘,按下一连串的”Run setup.exe”和”Yes”之后,就会看到下图,欢迎进入 Boot Camp 安装程序,之后就会自动把驱动程序安装到你的电脑上

安装完驱动程序重新开机后,你就会看到在我的电脑里,出现Mac的分区,如下图红框中的”Macintosh HD”~这样你就可以在windows下共享Mac端的文件了~不过可惜,也是只能读取,不能写入阿,也许是为了安全性的考量

开机时选择启动Mac OS X或者Windows 7
等您在您的Mac上安装完Windows 7后,您就可以自由地在两个操作系统间悠游了,只要在开机时按住"option"键,就会出现选择菜单,利用左右键或者鼠标,甚至用Apple remote都可以来选择要启动MacOSX或者Windows!

预设使用Mac或Windows开机
虽然装了双系统使用,你一定会比较常用某个操作系统,你可以把常用的操作系统设定为预设开机,如果要用另外一个系统时再使用上面教你的"噹"一声前按住option来选择操作系统?首先,进入"系统偏好设置"里的"启动磁盘" 然后,选择你要开机的那个硬盘操作系统(会亮蓝底),然后按"重新开机",这样的话,电脑就是以你刚刚选择的那个硬盘为预设开机囉,当然,如果你要预设是Windows开机的话,你就选Boot Camp的那个分区,一样也重新开机,这样就可以了~

好了 到此为止 大功告成
可以去慢慢享用苹果了

网友(点评):
文中说有图却无图出现,有抄袭帖嫌疑。

网友:
混个身份 好看帖子
我还在学徒
我要是师傅的话 就不会一天总上这里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