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winfast K8M890M2MA-RS2H 通病 开机检测不到键盘,接USB键盘无效

楼主(2013-01-25):
富士康winfast K8M890M2MA-RS2H 通病 开机检测不到键盘,接USB键盘无效。开机停在 COMS错误处。
本人进了一批这种AM2集显的板,全部卖了出去,一段时间后有客户出了这样的问题带来维修,发现在COMS错误 按F1忽略处。按键盘没有反应。
开机有检测键盘的动作。
呵呵 小儿科,先吹掉键盘口的排容。无效!感觉PS/2口有点松,换了吧。无效!刷个BIOS,无效。
那就换个IO罗,还是无效。
那就接个USB键盘试试。嘿,也不能识别!

什么玩意!跑一下线路,在IO上怎么也跑不出到键盘口的线路,连鼠标的也没有到。找个图纸看看

晕罗!鼠标键盘的线路直接进南桥的。富士康怎么这样设计啊。估计挂桥了。算了,让客户再换一片。

不久,陆续送来三片同样故障的。
不好哦,没那么容易挂桥的吧,设计线路有保护的啊

头大了,不知如何下手。怎么会接USB也不能用呢?这种板BIOS默认是可以接USB键盘的。。
看见开机停留在COMS错误出,要不接个软驱让它进系统看看有什么提示。结果连软驱都没有检测。正常接上软驱会检测一下,软驱的灯会亮一下,电机转一下。连一点反应都没有。
看来问题还是出在IO上面。是不是IO没有完全工作?供电有了,时钟好像也有,(用万能表量有电压,惭愧)换一个也不难,换个时钟试试,白忙乎!
头大啊,三片同样问题的板,拆掉链接IO的IC试试。旁边一个75232,COM口的东东没人用的,拆。问题还是一样。拆个声卡。还是照旧。搜搜论坛里,好像大家都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啊,都是换IO,刷BIOS,拆排容搞掂。
正准备拆网卡的时候,突然发现还有一个 75232  拆你不费力。再上电,乖。正常了

哎!!!!!!!!!!!!!!!!!!!!!!!!!!!

网友:
上次一台华硕,也是死活不认USB,最后没搞好,早看到就学习一下了。

网友:
75232com口芯片坏了,为什么会导致usb无法识别呢,它的线路又是通往哪的

网友:
其实问题是当机在自检画面。不再继续下去。
走了很多弯路,修板成了拆件大师。

网友:
应是BIOS写得不好
串口错误就导致全面罢工

网友:
还好拆出来了一般PS都连接到IO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