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a665系统内掉电

楼主(2013-01-25):
东芝a665系统内掉电,没进os一切正常,进去后一会就掉电。请大侠指点迷津

网友:
是不是哪里滤波不行。 还是温控的问题

网友:
这机器不知道有没有大电容...看外观应该是有

网友:
很多情况都会这样,比如某个硬件有故障,加载驱动的时候就会掉电,内存有问题也会导致这种情况,可以代换、或拆外设的方式来判断到底是什么问题!

网友:
换电容在看看

网友:
3、5系统供电滤波不良,CPU缺象,滤波不良都会导致这种情况,用示波器量波形可以发现波形异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