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C大电容的问题

楼主(2013-01-25):
今天同行拿一海尔超越T6本本,原故障开机不引导系统,且屏上有几个小方块,有点花屏。过几秒后掉电,但再按开关还是能打开,但掉电的更快。咋一看还以为是显卡花屏呢,但不应该掉电才对。后来一摸散热器烫手。感觉应该散热还有问题。于是,垫铜垫。这把不掉电了,可做系统做不进去,做一半就掉电。摸散热器还是过热。用风筒吹着,好不容易把系统做好了。进系统装鲁大师看了一下温度,正常不操作的话,温度都还算正常。一运行温度压力测试,CPU温度马上上到80多(不关掉的话,还得上升)。在坛子里转了一圈,都说这本NEC大电容容易坏,这里想请教一下,这个NEC大电容会不会导致CPU动作温度升高,先谢谢各位了!
另外手里现在只有3个330电容了。能不能一起并220或150之类的

网友:
找6个330的就可以了!

网友:
电容漏电会造成CPU过热。一般用几个大的电容并接是可行的,但要注意电压和容量,还有温度,,

网友:
你可以先使使。不行在换

网友:
4个330的就行了

网友:
东芝的NEC大电容是通病。。不知道海尔是不是。。。你可以换掉试一下。。

网友:
换看不知道咯..容量有1200就够了

网友:
谢谢大家的帮助,已经换好了。温度也不那么高了。可以正常使用。
不过,换的是两个330,两个220,还有一个NEC什么的电容。反正我就是找了几个CPU供电旁边的换上了,不知道会不会返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