磐正5P31J修复过程

楼主(2013-01-25):
磐正P31:诊断卡复位灯停两秒开始一闪一闪的。
         测试:内存,桥,CPU供电都正常 ,测PCI B16脚1.6V,测IDE,PCI ,io,CPU 复位都正常。
         处理:1.刷BIOS.官网两个全部刷过。不行。
               2.没示波器,就换个时钟IC试试。不行。
               3.换南桥。
         测试:跑68 然后00.停止。
               1、重新加焊时钟IC.刷会原始BIOS,测试跑码点亮!
               2.用洗板水清洁主板。测试。主板和开始情况一样了。复位灯一闪一闪。
               3.再换南桥。结果还是一样。
          检查:发现,CPU底座不知道什么时候恰了个锡硃。抠掉,点亮!!
        总结:此版原本问题应该是南桥坏。其他出现的问题都是人为造成。
        另外请教:瑞昱(这个字念什么用五笔打的)芯片看第几行,不是第一行吧

网友:
是第一行哦。

网友:
第一行alc662

网友:
念ruiyu,型号看第一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