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电源&液晶电视]
长城M92 液晶显示器无规律黑屏维修一例

楼主(2013-01-25):
接一台客户长城M92液晶显示器,在客户的介绍下故障如下:
          使用一两个小时或是在玩游戏中突然屏幕黑一下,电源指示灯也由绿色变成橙色,过几秒钟又自动变成绿色可以正常显示图像。
         动手拆机检查故障:因为拆灯管比较麻烦也有一定的危险性,所以只用测试灯管仪测试下四只灯管都正常亮起,暂时判断为灯管正常。
        首先更换外置12V适配器,自己试用一天正常没出现黑屏,通知客户过来取货,这时应该也算是成功了吧!但不幸的过几天客户来电又说是同样的故障,再次通知客户送来测试其它没出现明显的问题,这时就干脆换上通用的高压板,再用上四五天一切正常!再次通知客户来取机。
   晕呢?这台机子也够调皮的,客户过几天又来电又是同样的故障,第三次再次通知客户送机来再测试,真的问题严重了,在玩游戏时如果切换画面就会突然屏黑一下,如果电脑重起一下也黑屏一下。没有切换画面或是重起一般可以正常使用两小时或是半天左右。没办法也只能动大手术了吧,拆下灯管一条条测试都正常,灯管两头也没有变黑的现象,高压板也换过了,外观检查也没有电容鼓包的现象,又没有现成的原驱动板。还没换上通用的驱动板测试,这时突然想起是不是电源部分出问题,看下12V接口两个小电容16V/100UF的,虽然外表正常但对它有怀疑!干它吧,换上两个25V/220UF装上,现在第三次测机一切正常,第二天有空把拆下的两个16V/100UF电容用电容表测试一下,两个容量都变了,下面传上图给大家欣赏一下,这可能也算是长城这款显示器的通病吧!

网友:
遇见过一次黑屏的时候开关也自动黑,然后自动有亮了。

网友:
呵呵中。。。。原来是两个电容问题。不过没有明显古包不是很好找。。

网友:
这个确实不好找啊!下次先把电容换一通再说。

网友:
这电容很少坏啊。

这种问题还真少见啊

网友:
刚刚看文章的时候,我还在想是不是VGA信号的问题呢,呵呵,,

网友:
其实这种问题根本不用考虑高压板和灯管的问题。楼主都说了,在屏闪的时候,指示灯由绿变黄,这就说明是信号时有时无。直接应该把故障放在供电和驱动板上考虑。12V适配器换过了还出现问题,那就是驱动板上的问题了!楼主细心,能找出问题所在,平时这两个小电容还真容易忽视,谢谢楼主分享!

同意LZ所说。这种情况。 如果前面测试OK了。 就直接考虑驱动板了。 不过这种故障。一般不注意。还真会被忽略

网友:
够细心的啊,如果是我,我怎么也想不到是驱动板电容的问题。

网友:
这个显示器,我修了差不多一二十台了,都是这个问题。通病。

网友:
楼主 走了不少弯路哦 没信号不亮 就不用管屏 和高压这2方面

网友:
应该是通病吧,小电容不会鼓包,但一般为容量减少了,引起负载带不动

网友:
你还是最好把中间那个电源芯片换了吧    4060型号   这种板子 都是这个问题 其实说是通病   也就是电源部分问题    我见过很多了          尤其是看电影的时候 背景黑的情况下不停的闪    指示灯也不停的变化

网友:
这个我修一次就修好了,这地方要加电容

网友:
电容有时外观看没有问题,但是没有电容表很难量容量不够

网友:
电容容量变小很常见,外观没冒顶,却不多见。谢谢分享经验。

网友:
这个问题真的不好搞,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是通病,修了不少了,第一次换了主芯片都没有修好,最后换电容好的,

网友:
碰到这种问题真的是有点棘手的  有的修来修去把客户都惹毛了

网友:
这样的故障,就像妇科病呀 不好修

网友:
楼主什么相机拍照的?

网友:
这个问题不好修啊。。电容一点看不出来有没有问题。。。

网友:
这种不稳定的问题,我感觉最难修了,刚测问题可能就要很久才现一次。呵!楼主厉害。修复了!

网友:
就是普通的三星相机拍的

网友:
楼主如果是高压问题,那灯的颜色不会变,并且在黑的时候还能看到画面。可以互相学习。

网友:
这个没点水平还真的不好搞啊

网友:
又增长了一个见识!呵呵

网友:
长城LCD的驱动板都这样,给我们带来了不少盈利,这个得感谢长城一下下!
一旦遇到这样的问题,二话不说,主板上的电解全换,手到钱来!

网友A:
这种情况飞利浦也有。。。。

网友:
这问题真难修。但是论坛早有人发过贴说过这问题。不知道这么还加精华了

网友:
请问用万用表 能测得出电容容量变化吗 怎么测

网友:
如果用万用表对这么小的电容充放电不容易测量出来,我是直接用电容表测量才准确!

网友:
這個電容表跟我的一樣。

网友:
这是通病了,我之前也修了这样不良的一台

网友:
电容的问题,那12V电压一定不对吧。。。。

网友:
这两个小电容是要有经验才分析出来的

网友:
要是我也许从外观上看不到电容爆了就不怀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