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款索尼换桥的一次惨案 SONY M960_MP_MB MBX-224

楼主(2013-01-25):
故障为主板所有的USB不好使  版号SONY  M960_MP_MB MBX-224
谈完价格开始动手,测量USB电压和阻值都正常,换桥 BD82HM55 ,换完桥装机开机进系统U口全正常,刚要通知顾客,发现触摸板不好使(拿来时好使),拆开看安装的也没毛病线也都正常,晕 难道换的桥有毛病?发的是新桥啊不会啊。
仔细一看不是新桥(桥上有金属点的地方有焊锡)当时就火了,和进货的上家一顿理论。结果他说我们这种就是新的。由于客户催得紧没办法只好拆东墙补西墙。把另一个客户的桥先挪用。结果上完以后真的想哭触摸板还是不好使,冷静一下分析排除法吧,桥没问题 软件没问题  线路没问题 测电压也有3.8V,不过好像不对应该是5V.经测量桥背面有一个保险断了,故障点找到了 换OK
事后总结 换桥时由于上下加热 把保险烤断。希望大家在碰到这款机器时换完桥先测一下那个保险(F12),没图请谅解

网友:
遇事还真不能冲动啊。

网友:
你多大温度啊,保险丝都靠段了。

我擦,真是没技术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