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个杂牌电源 紫线无电压 原先辅助电源管短路

楼主(2013-01-25):
辅助电源管短路  还有一个基极保险电阻开路  换完还是无电压输出  大电容300V有  辅助管基极有负压  启动电阻完  查各大电阻都没坏  会不会就变压器坏了

网友(点评):
看变压器300V绕组开路没??

网友:
变压器坏的可能性极小,测一下有没有阻值就知道了。这个辅助电源是自激式启动的吧,B极电路应该没有起振。

网友:
查基极的启动信号是否正常?IC芯片?还是.......

网友:
没起振  顺B基查找有两个限流电阻开路 56欧的   换好可以了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