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很棘手的问题,求高手指点:急急啊

楼主(2013-01-25):
前几天接到一个板子,板子是盈通的,开开机,停到盈通化面就卡死了,一直不动,修好后  装系统,一装就卡死,换个我的CPU 奔四3。0的,原板子的CPU 是奔四E5200 。换上我的CPU就好了。装程序一点问题都没有。我给客户报,CPU坏了,换U  。  我发来一块新的CPU E5200的,装上还是死机,进系统看一会电影就死机有的时候半个小时死,有时候两小时死机,都不固定。、CPU是新的,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求高手指点。这是怎么回事?  急急,在线等

网友:
主板型号也不说,并不是每块主板都能支持或兼容所有的CPU.

网友:
cpu供电电容全部换掉看看

网友:
Vcore电压对吗

网友:
CPU与主板不兼容吧

网友:
LZ你卡盈通那里是怎么修好的啊???请教一下,我以前遇到过没修好

网友:
我接个一台主板,几年前了,型号忘记了,故障是通电无显。

拆主板出来试,测电压啥的都正常。
CPU放别的主板上也可以,别的CPU放这主板上也可以,就是放在一起开不了机。
这套主板都用了一年多了。   后来不知道是换了CPU  还是换了主板,忘记了。

哎。。。没修好。直接换了。